[ZLG-ARM] 用ARM7对外部10Mhz脉冲计数,请高工们给予准确回答.很急,很急!!

楼主(2007-08-11):
利用,比如LPC2220,对外部10Mhz的脉冲进行计数,

贵公司的一个工程师告诉我,估计不行.

但是根据LPC2220的说明,只要PCLK>2f(既f为10M的标准频率)就OK啦?
为什么又不行呢?

很急!!!

网友A:
因为我们没有对LPC2220的外部计数功能做过如此高速的计数。

因为我们没有对LPC2220的外部计数功能做过如此高速的计数,因此不确定在计数如此高频率时是否会出现其他问题。
请给时间我们进行测试。

网友B:
Re:

可以的,我以前试过.当时我拿LPC2131的PWM产生22MHz的方波(当然,此时波形已经严重畸变了,而且频率已经高不上去了),能够比较准确的测量(与泰克示波器所测值比较)
估计还能测更高频率的信号,但当时我没有能产生高频的信号源,就没试了
另注:我当时的FCCLK是80多MHz,并且Fpclk=Fcclk程序能跑,但不是很稳定
但当Fpclk=Fcclk约为60MHz时,测个10MHz也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C:
我的方案

用51+373+8254,非常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