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取数据中止和取指令中止的问题

楼主(2007-08-12):
最近实验中发现程序会进入取数据中止或者取指令中止的状态。
目前的实验工作是:用串口助手给arm板发送数据(uart0),arm板通过gprs把数据传输到另一个板子,并通过这个板子的uart0把数据发送到另一台电脑上。当我把串口助手的自动发送速率设为低于500ms时,接受数据的板子就进入了取数据中止或者取指令中止,请问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啊。
非常感谢!我用的是easyarm2200,移植的是ucos。

网友A:
benonline

您好:
  进入取数据中止和取指中止的根本原因在于,对非法地址进行访问(未分配给您使用的地址空间您不能访问,保留作它用的地址空间您不能访问)。常见的触发取数中止和取指中止的原因之一是利用指针操作缓存时越界了。

网友B:
2楼这个回复是质量比较高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