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ARM的软件延时怎么计算时间

楼主(2007-08-12):
ARM的软件延时怎么计算时间

我用的是EasyARM2200学习板,芯片为LPC2210

网友A:
不要计算,直接用示波器测

网友B:
eagle109

您好:
  经典问题必然早有人讨论。请您在本版面搜索“指令周期”,谢谢!

网友C:
因为FLASH中跑与RAM中跑速度不一样,

要求高时,把延时循环函数加__ramfunc,这样一来RAM仿真与烧写执行速度一样,如果比较长的延时(>50微秒)强烈建议用ARM的计时硬件

楼主:
我用的C延时,和汇编不一样啊

我用的C延时,和汇编不一样啊
在编译后,常常会变成几条汇编语句,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计算延时呢?

我用示波器测了下面的程序,周期是3.6us-4us左右
#define DLY 1<<12
。。。。。。
    while(1)
    {
        IO0SET=DLY;
        IO0CLR=DLY;
        IO0SET=DLY;
        IO0CLR=DLY;
                     。。。
    }

我看过以前的帖子,说是IO口延时,但是这个延时也太长了吧。

我用的ZLG提供的LPC2200的模版,没有改任何设置,晶振11.0592MHz

网友A:
都说了,计算没啥意义。你要多少延时,就不断调整参数,

直到满意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