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写24的严重问题

楼主(2007-04-10):
我发现在用LPC2214写24c1024的时候,如果突然掉电,有时会发生严重错乱,会冲掉24C1024中其他的一些数据,我采用的是硬件方式,而且用的是周工的模板程序。复位芯片用的是IMP708S,产品现在要出厂了,不知道有何解决办法?

网友A:
re

以前我也遇到你这种现象,一般我最前面的10-20个字节不用,用后面的,你也可以试试不在写状态时关闭写使能,写时再打开。

楼主:
问题依就

 我在读写24数据的时候已经加上写保护,只有写时才打开写保护,写完后又关上,而且我在写数据的时候在中断程序里还加上数量限定,比如一次最多64个,奇怪的是,如果发生错乱,24里有一百多个数据都遭到破坏,这样一来,如果用户在操作电脑的时候,如果突然掉电,里面的数据会乱套了,很郁闷,我怀疑是掉电的时候,PC指针跑飞,而这时复位芯片又没有给出复位信号,我想是不是708S的选择有问题,是不是选择门槛电压再高一点的型号,不知道哪位高手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B:
试试在写1个字节后加10ms延时

网友C:
zjxzhxzh

    电源,复位不可靠才是大问题。建议先把这个问题搞定。联系我们的技术支持吧。020-22644361,收藏了吧。

网友D:
re

大家搞开发搞久了,经常可能会碰到别人问,或者在一些论坛里看到一些贴子,“我的EEPROM上电时被改写了,是不是EEPROM芯片品质有问题,是不是我的电源电路不稳定所导致,但是我检查过电源电路,上面没有波动,是不是EEPROM的问题了?"

其实不是,很多资料,很多经验告诉我们,EEPROM的改写是由于程序跑飞所导致,
“程序跑飞,不可能吧,我的电源电路没问题,根本没有什么波动。”
是在什么时候程序跑飞了?
众所周知,芯片中的RAM,需要一定的电压才能存储,如果这个电压过低,RAM中某个地方存储的值就会改变,如0xff,变成0xfe,或者其他. 这样PC,DPTR也可能改变.
有的人为了使电源稳定,往往在7805,或spx1117的输出端加很大的电容,这么一加后,当系统一断电,结果电源就缓慢的下降,对于5V的系统,可能Vcc pin上的电压掉到3.x V左右,PC,DPTR,及RAM中的其他参数 可能 就会乱, 这一乱就跑飞,就有可能跑到改写 EEPROM的地方。所以EEPROM就被改写了。 有解决办法么?
有!
硬件上:
有很多工程师就改进复位电路,一旦电压下降就马上启动复位。
或者把EEPROM芯片的WP引脚给用上.
当然还有种简单的方法,选用我们公司推广的复位芯片,cat809,cat810啊.电压下降到某个值,马上复位。
http://www.zlgmcu.com/catalyst/reset.asp

软件上:
如果硬件不改,那只有软件上做改动了,
比如将数据存放不同的地址.(备份存储)
写EEPROM前,进行边界检测.

//-------------------------------------------------
后面这几点是很久以前在网上看到某工写的,不错,特此转载.

要防止EEPROM数据被破坏,主要在以下几方面做工作:
1、选用比MCU的电源范围宽并有WP引脚的EEPROM芯片;
2、做好电源滤波,而且要等电源开机稳定后才去读写EEPROM;
3、做好复位电路;
4、做好软件跑飞的处理;
6、WP接MCU的RESET;如WP做软件保护,将写不进数据;接I/O,上电时WP的状态可能不稳定。
7、EEPROM空间富余时考虑双备份或多备份数据,每份数据都有校验和。

网友D:
请选用我们公司的SP708S,完全替代IMP708S,可且可以方便您的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