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串口扩展芯片SC16IS752的SPI驱动接口问题

楼主(2007-04-10):
我在LPC2214上使用该芯片,但出现了一些问题,现象描述如下:不论我向芯片的寄存器写入什么数据,读到的一直是0或者0xFF,从示波器的波形看,波形很工整,没发现有什么问题,以下是我的代码,请帮忙看看

void SPIInit( INT8U ch )
{
   if( ch == 0 )
   {
    }
   else if( ch == 1 )
   {
    // 设置 P0.17~20 为 SPI 功能
    PINSEL1 = ( PINSEL0 & 0xFFFFFC03 ) | 0x00002A8;

    // 设置片选(P1.18)
        PINSEL2 &= 0xFFFFFFF7;
        IO1DIR  |= 1<<18;
        IO1SET  = 1<<18;

    S1PCCR = 12;     // 时钟分频
    S1PCR = 0x20;     // CPHA = 0   CPOL = 0

    SPIWrite( 1, SC16IS752IPW_LCR, 0x80);
    SPIWrite( 1, SC16IS752IPW_DLL, 0x0C);
    SPIWrite( 1, SC16IS752IPW_DLH, 0x00);
    SPIWrite( 1, SC16IS752IPW_LCR, 0xBF);
    SPIWrite( 1, SC16IS752IPW_EFR, 0X10);
    SPIWrite( 1, SC16IS752IPW_LCR, 0x03);
    SPIWrite( 1, SC16IS752IPW_FCR, 0x06);
    SPIWrite( 1, SC16IS752IPW_FCR, 0x01);
     }
}

INT8U SPISend( INT8U ch, INT8U data )
{
    INT8U ret;
    if( ch == 0 )
    {
    }
    else if( ch == 1 )
    {
        S1PDR = data ;
        while( (S1PSR & 0x80) == 0 );
        ret = S1PDR ;
    }
    return ret;
}

/*
 * 从SPI接口读入数据
 */
INT8U SPIRead( INT8U ch, INT8U reg )
{
    INT8U ret;

    IO1CLR = 1<<18;
    SPISend( ch, reg );
    ret = SPISend( ch, 0 );
    IO1SET = 1<<18;

    return ret;
}

/*
 * 写入数据至SPI接口
 */
void SPIWrite(INT8U ch, INT8U reg, INT8U data )
{
    IO1CLR = 1<<18;
    SPISend( ch, reg );
    SPISend( ch, data );
    IO1SET = 1<<18;
}

void  TaskSPI( void *pdata )
{
    INT8U buf[10];
    SPIInit( 1 );
    for(;;)
    {
        buf[0] = UART4RegRead( SC16IS752IPW_LCR );
        buf[1] = UART4RegRead( SC16IS752IPW_DLL );
        buf[3] = UART4RegRead( SC16IS752IPW_DLH );
        buf[4] = UART4RegRead( SC16IS752IPW_LSR );
        buf[5] = UART4RegRead( SC16IS752IPW_IER );
        buf[6] = UART4RegRead( SC16IS752IPW_IIR );
        OSTimeDly( 10 );
    }
}

楼主:
少了2个函数

#define SC16IS752IPW_REG_READ        0x80
#define SC16IS752IPW_REG_WRITE        0x00

#define SC16IS752IPW_CHL_A            0x00
#define SC16IS752IPW_CHL_B            0x01

void UART4RegWrite( INT8U reg, INT8U value )
{
    INT8U r0;
    r0 = SC16IS752IPW_REG_WRITE + SC16IS752IPW_CHL_A + reg<<3 ;
    SPIWrite( 1, r0, value );
}

INT8U UART4RegRead( INT8U reg )
{
    INT8U r0;
    INT8U ret;

    r0 = SC16IS752IPW_REG_READ + SC16IS752IPW_CHL_A + reg<<3 ;
    ret = SPIRead( 1, r0 );

    return ret;
}

网友A:
lightrainy

    如果该芯片是在我们公司购买的,可以直接致电我们的技术支持。如果芯片量大,可以联系我们的销售,直接获得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