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能不能把程序一部分放在内部flash中,而另一部分放在外部fla

楼主(2007-04-10):
如果内部程序空间不够用,能不能把程序一部分放在内部flash中,而另一部分放在外部flash中?

网友A:
可以

请搜索“分散加载”

网友B:
re

程序怎样固化到两片FLASH里?

楼主:
谢谢!

程序怎样固化到两片FLASH里?
同样也分散加载。

网友C:
larmstrong

    分散加载机制的意义就是令你随心所欲地把代码放到几乎任意的地址空间里去。放代码到2片FLASH和放代码到1片FLASH,都是一样的。毕竟链接器眼里只有地址,没有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