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如下彩色TFT屏图片的数据是如何生成的。

楼主(2007-04-16):
const unsigned char gImage_bliss[614400] =
{
0XBE,0XEF,0XBE,0XEF,0X9E,0XEF,0X9E,0XEF,0X9E,0XEF,0X7E,0XEF,0X7E,0XEF,0X9E,0XF7,
0X9F,0XF7,0XBF,0XF7,0XBE,0XF7,0XDE,0XF7,0XBD,0XF7,0XBD,0XF7,0X9E,0XF7,0X9E,0XF7,
0XBE,0XF7,0X9F,0XF7,0XBF,0XF7,0X9F,0XEF,0X9E,0XEF,0XBE,0XEF,0X9E,0XE7,0X9E,0XDF,
0X5E,0XD7,0XFD,0XC6,0X9D,0XBE,0X3D,0XAE,0X5F,0XB6,0X9F,0XBE,0X7F,0XBE,0X9E,0XBE,
...

网友A:
有专门的软件,比如Image2Lcd

网友B:
你要了解显示原理

对于BMP(最原始的图片数据,当然还有纯bin文件),里面是RGB的三元素值。

正确对应到TFT的显存,需要到灰度转换。自己写一个这样的小软件也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