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一个Flash的调试问题

楼主(2007-04-16):
我用LPC2144做了一块板子,片外的存储器用的是AT45DB041B,读写程序我写了,但不知道怎么才能把写入的数据读出来并显示出来,从而知道flash能否正常的读写?

网友A:
zonglinx

都写了程序,还不知道怎么把写入的数据读出来?
看看芯片的数据手册或者把程序真正理解透就知道了。

网友B:
通过串口打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