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LPC2119读写内部FLASH问题

楼主(2007-04-17):
请问,我现在想用内部flash存储数据读写操作,有没有一个完整详细的介绍

楼主:
怎么没有人说两句?

网友A:
解答

2119 没有用过,但是按照我的经验来看:
1.CodeWarrior 选项中,要arm/thumb混合编译
2.有一段内存是不能操作40003f00~40003fff
3.在写的过程中,如果数据量比较大,如8k,最后不要有中断,可以关一下中断

代码么,到处都是,你抄一下就好了

网友A:
如果是读的话,一个指针过去然后直接读好了,没有问题的!

网友B:
realrots

写数据就用分散加载或IAP。
读数据诚如楼上所说。

楼主:
好像没有写进去

开始写进去可以读出来数据,但是重新复位上电以后就没有数据读出,大家帮忙看一下,谢谢,代码如下,开发环境是KEILREVIEW
   unsigned char *p;
   p =(unsigned char *)0x1c000;
   for(k=0;k<512;k++)
   {
     pzz[k] =(*(p++));
   }
   __asm
  {
      MSR CPSR_c,#0x0df
   }
   ReadParID();
   BootCodeID();

   SelSector(14,14);
   EraseSector(14,14);
   BlankCHK(14,14) ;

   SelSector(14,14);
   RamToFlash(0x0001c000, 0x40000000, 512);
   BlankCHK(1,1) ;
   Compare(0x0001c000, 0x40000000, 512);
   __asm
  {
    MSR CPSR_c,#0x5f
  }
   for(k=0;k<512;k++)
   {
     pzz[k] =(*(p++));
   }

楼主:
没有回音

楼主:
iap真的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