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在ADS中常量定义的问题

楼主(2007-04-17):
我在ADS中定义个常量数组:

const uint8 ARRAY[100]={.....}编译器将其编译到了RAM空间;
而如果我用
const uint8 code ARRAY[100]={.....}编译器提示错误,请问为什么?请大家指点指点.谢谢了

网友A:
star0917

ads1.2不是keil C51。
不支持CODE 关键字。
如果要把数组定义在FLASH空间,请使用IAP、分散加载文件。在本版面搜索一下相关的帖子,这些帖子已经把你的问题解答得很透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