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如何设置H-JTAG软件才可以使用EASYJTAG?

楼主(2007-04-17):
我板子上的FLASH是AMD公司的,想用H-JTAG软件来写入,但是不知怎样去设置H-JTAG软件,里面的D0~D7?谢谢

楼主:
回来看看,就是用EASY-JTAG挂上H-JTAG软件来用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是不是H-JTAG不能与EASYJTAG配合使用,而只能与EASYJTAG-H配合,而EASYJTAG与EASYJTAG-H不同是吗?

网友B:
H-JTAG不支持EASYJTAG

网友C:
easyJTAG

可以先拿去扔掉.wiggle可以配合H JTAG来烧AMD的nor.easyJTAG-h就是wigg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