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开发板上带的简易JTAG是通用的吗?

楼主(2007-04-17):
开发板上带的JTAG能仿真LPC的其他型号吗?
LPC2468 内部FALSH能加密吗?
LPC2468 的72M主频相当于多少MIPS

网友A:
救火车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JTAG。EASYJTAG-H的话,取决于H-JTAG软件支持的器件。
关于加密。看看我们网站的2468数据手册吧,搜索“CRP”。
mips问题,你可以在本版面搜索“mips”,里面有答案。

楼主:
谢谢zlgARM!什么有用的都没说。

网友B:
easy jtag是不是不支持h-jtag

楼主:
LPC2468用哪种JTAG?

网友A:
救火车

您的后两个问题,我都仔细搜索过了,确信其中有百分百对口的答案,才告诉您的。当然,如果您不去搜,那就是没有用的信息了。
只是请您自己搜索一下,这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罢了。麻烦您也自己动动手,这个请求应该不算过分吧。毕竟版面上的技术支持及时性不能保证。
而且更重要的是,我所提供的资料,里面说得十分详细,您不去看,我认为实在很可惜。

那么再答复您的后两个问题:
2、有。
3、在内部RAM执行时,按0.9MIPS/MHZ换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