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32串口直连构成一主多从通讯系统的问题

楼主(2007-04-18):
我用LPC2132串口直连,构成一主多从机通讯,分别完成相关功能。调试中发现,主机发信息给从机很正常,但只接任一个从机时,从机回复给主机的信号也正常,但接入两块以上的从机板时,从机回复就不正常,表现为从机发送端的信号不能被完全拉低。该如何解决,有经验的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A:
zhangjc101

您怎么完成从机的片选的?其它从机没被选中时,发送和接收端是高阻态?

楼主:
关于主从通讯

工作原理是:主机可以发命令给从机,从机接收到含有地址信息的命令后对主机进行响应,现在是主从单对单通讯没问题,而主从单对多时,从机响应的命令好像被另外的从机发送端影响,信号的幅度不够,从而无法完成通讯,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