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RO_BASE,RW_BAS设置

楼主(2007-04-23):
大家好!我刚开始学习ARM,有个很弱的问题想请教一下.在使用ADS时,设置ARM LINKER时,那个RO_BASE,RW_BASE都是干啥的?为啥RO_BASE要设置为0X40000000,RW_BASE要设置为0X40003000?

我用的是周立功<ARM嵌入式基础教程>,里面讲费力扑的片子,可是他们现在出的ARM9用的是三星的片子,这两个片子的RO_BASE,RW_BAS设置的一样,都是0X40000000,0X40003000.这又是为啥?不同的公司的ARM片子不是不同的吗?
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re

ro只读地址,rw读写地址。一般ro设置为FLASH的起始地址,rw设置为ram的起始地址。在调试的时候程序放在ram中调试,RO_BASE要设置0X40000000,RW_BASE要设置为0X40003000,这个跟具体arm型号有关。你始终要明白的是ads是arm公司开发的,而arm公司自己又不做芯片,因此ads根本不知你的芯片的flash和ram在什么地方。对于复杂的地址映射关系要使用scatter文件。对ti的dsp是使用一个叫做.cmd的文件。

网友B:
cug_zhang

RO就是代码部分。
RW是可读写的全局变量部分。

楼主:
huifu

谢谢楼上的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