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36x的外部中断如何解释如下语句?

楼主(2007-04-23):
nxp提供的例子程序有如下语句:
    IO2_INT_EN_F = 0x200;    /* Port2.10 is falling edge. */
但lpc2364的Datasheet对此寄存器的解释如下:
    Bit 0 in IOxIntEnF corresponds to pin Px.0,  0and bit 31 in IOxIntEnF corresponds to pin Px.31.

这两个明显不同,Port2.10应该对应0x400才对呀,为什么nxp的例子是0x200?

网友A:
scanli

例子程序很可能是错的。建议做试验确认一下。

网友B:
求lpc23XX程序

scanli你好,请问你有lpc23XX的基本程序吗?
我刚开始学ARM就赶上学23系列,只有21/22系列的开发板,据说23系列的.h和.s文件可以根据22系列改,请问有基本程序吗?能给我一个吗?

楼主:
求lpc23XX程序

http://www.standardics.nxp.com/support/documents/microcontrollers/zip/code.bundle.lpc23xx.lpc24xx.uvision.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