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ADS调试碰到的怪问题?

楼主(2007-04-28):
代码如下:

            while(counter > 0)
            {
                if ((U1LSR & 0x01) && (j < 50))
                {
                    snd[j] = U1RBR;
                    j++;
                }
                continue;
            }

当COUNTER等于0时,循环无法跳出.

网友A:
re

你在什么地方让counter为0的?可能counter被编译器优化掉了,把counter定义改为 volatile uint32 counter 试试.
还有,为什么要加continue在最后,没起什么作用。

楼主:
我在定时器中断中把COUNTER置0,调试时能看到COUNTER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