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error 0xaa553101! Flash Sector 0 write failed!问题!

楼主(2007-04-28):
各位好!使用LPC2292,easyJtag 调试 一直在DebugInExram中调试昨天切换了一下,在relInChip试了一下 结果出现error 0xaa553101! Flash Sector 0 write failed!  用菲利普的串口ISP擦除后不行!复位后不行!换了一块板子问题依旧!请教周公和各位,多谢帮忙!

楼主:
问题继续啊!

这个是怎么回事?我查了很多的帖子?
为啥问题总没有可行的解决方式!

楼主:
都快疯了!问题解决一个来一个新的?

DBE Warning 00255: WIN32 exception code 0xc0000005 was caught in dbess_imagedbt_image.cpp:160
protect 换成easyjtag1.06 后出现上面问题!
什么引起的?
周工 能详细解释吗?这些调试的问题已经困惑我几天了!每次都是新的!

楼主:
这个提示是什么意思?

网友A:
Ice_River

用ISP烧写程序进去看能不能脱机运行。
在RAM里调试是否正常?

你说的那个提示表明没有目标代码可供加载。

楼主:
你的回答我很不满意!

等于没说!首先警告一直存在!没办法解决!另外就是如果仿真跑不了烧进去跑,有用吗?盲调吗?
问题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对于你们产品环境的搭建就很麻烦!我们的时间是不是99%搭建环境1%开发呢?每次问问题,要等一天的时间!如果可以,把你们的技术支持电话号码留下!我直接打过去!

网友B:
请用电话联系解决这样的问题!!!

    电话在我们公司网站上或者图书上,或者与我们的销售人员联系寻求技术支持。

楼主:
回复速度满意!多谢!

网友C:
relInChip一下,你的芯片被保密,JTGA就被关闭.肯定不能进入调试

请用ISP全片擦除(ISP脚要拉低,进入ISP),请确认是否为空白.确认后,请重新把ISP脚拉高,这样,进入正常仿真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

楼主:
感谢楼上!

 relInChip 后确实出现PROTECT的情况后来我擦除了几次!然后调试编译没问题,可是当AXD弹出的时候有个警告:DBE Warning 00255: WIN32 exception code 0xc0000005 was caught in dbess_imagedbt_image.cpp:160
我一直在查,目前还没有查到是什么引起的这个错误!

网友A:
Ice_River

对有内部FLASH的CPU来说,RelinFLash会加密内部Flash。本来,我认为您是知道这一点的,所以没有直接说RELINFLASH导致加密的知识背景。而是建议您先用ISP和在RAM调试的方式,来判断芯片是否有问题。这个步骤很简单。判定问题的范围后,再来进行下一步。
对于调试错误的翻译式回答,是我理解出错,我以为您就只是问那个错误提示的意思。。
但请您相信,我们的技术支持都是很认真的,绝不会敷衍了事。即使暂时不知道,也绝不会随便乱答。可能会有水平不够回复不及时理解出错的情况,但敷衍回答的情况,绝对不会有。
我在回复时没有将自己的意思表达清楚,抱歉!请您原谅!

网友A:
冰河

是否可以看一下这个网页?

 相关链接:http://gcc.gnu.org/ml/gcc-bugs/2003-06/msg01754.html

网友D: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

我也遇到搂主所说的第一种情况,但不知道怎样解决,有时行有时不行,还望大家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