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问H-jtag调试DebuginFlash的问题?

楼主(2007-04-30):
我的h-jtag调试在DebugInRam是好的,但是作inFlash调试总是出错,RDIErrMess DataAbort,翻了几百篇jtag的帖子,就说重装,我试过了不行,h-jtag是最新的,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补充两点:
2、uc/os一定要在flash里面调试吗?这个时候要打开H-Flash的吧?我都检测到了

3、我用easy-jtag是好的,不过在lcdGUI实验里面,液晶没有显示,直接使用例程、液晶型号正确、需要的跳线都已经改到液晶引脚。

网友A:
zysunol

JTAG调试的问题,是否方便直接致电?
020-22644383。

网友B:
RE: FLASH->Auto download

zysunol,,
你有没将H-JTAG seriver 的"FLASHER"菜单下的"Auto download"选项勾上.

楼主:
感谢stuarm

可以了,我一直在h-flasher里面修改设置,没能成功,原来server里面有这么一个不起眼的东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