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JTAG为什么老是连接不上

楼主(2007-05-09):
JTAG, ADS, AI, AN, ni
ADS编译通过,但是一进AXD就出对话框DBE warning 00041:An  unspecified  debug toolbox  call failed.   驱动设置都加了.

网友A:
hqrrr

让别人看着说明书在另外一台机子上装一遍,排除掉个人理解的问题。

楼主:
我以前用过同样的开发板没问题的,这个是新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