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一个IO口的高低控制要怎么做呢?

楼主(2007-05-09):
一个IO口的高低控制要怎么做呢?
如过A0是P0.2
那为了不影响其他IO的高低,用
IO0SET = A0;
IO0CLR = A0;
这样直接做可以吗?
回不回影响到其他IO口,谢谢了

网友A:
ppa2001

不影响其它引脚很简单,不操作寄存器里控制其它引脚的位就行了。
也就是说,按位操作。
google一下:C语言+位运算

网友B:
一共三个寄存器!

IO0SET |= 0xA0;
IO0CLR |= 0xA0;
应该还有一个PINSEL0,也需要设置!
用移位也可以!

楼主:
谢谢了

那IO0SET = 1<<28;
  IO0CLR = 1<<28;
就是把P0.28置高 置底
而不回影响别的P0的IO 是吗?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