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zlgfs 中GetFDTInfo()函数的用法

楼主(2007-05-09):
  第一次发言,大家多加照顾呀。
   在深入浅出下册的 zlg fs 的例子的基础上,我想找出根目录下的文件名
  FDT x;
   ......
  UART0_SendByte( GetFDTInfo(&x,0,0,0));
        for(i=0;i<12;i++)
     UART0_SendByte(x.Name);
  返回值是0x01 (逻辑盘不存在)
  如果在上边加上
GetEmptyDiskInfoAddr();
  的话,返回值是 0x08 (非FAT文件系统)

  好几天了,弄不好,请教一下要找到某一文件名如何呢?
  多谢了。

楼主:
关于zlgfs 中GetFDTInfo()函数的用法

好几天了,弄不好,请教一下要找到某一文件名如何呢?
  多谢了。

网友A:
re:

先用GetDirClusIndex(DirName)函数得到目录项的开始簇号,再调用OSGetFDTInfo()函数从0开始查找每一个FDT表项,不过长文件名和短文件名有不同的处理方法,长文件名麻烦些,还要将UNICODE格式转为GB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