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各位

楼主(2007-05-09):
   小弟刚接触  ARM  ,下面两条指令不知为什么一个行得通,一个不对

     MOV  R0,#0X12345678      这句指令不能编译
     MOV  R0,#0X5FFFFFFF      这句指令可以编译

    哦,我知道MOV 只能将8位数送到目标寄存器,请各位指点啊

网友A:
下面那条指令编译后会生成MVN指令,

MVN R0,#0xA0000000, 由于0xA0是8bit位图,所以可以编译通过.而前面一条指令则无法表达。

网友B:
battery06

您google一下 ARM+8位位图。答案跃入眼帘。

简单来说,ARM指令长度只有32位,指令则包括操作码和操作数。在指令长度已经达到32位的情况下,操作数长度也就不可能没有限制,于是:

mov指令机器码的bit[7:0]存放立即数,bit[11:8]存放立即数的循环右移位数。
所以,所谓8位位图,就是要求您的立即数要能够用机器码的bit[11:0]表示。

网友B:
battery06

如果想要不受限制地操作立即数,可以将用伪指令把立即数赋值给某一内存单元。
例如:
Imdata dcd 0x12345678
ldr   R0,Imdata

楼主: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了,以后还请多多指教啊!

网友A:
4楼所说的,R0中的应该是那个地址吧?而不是所要的立即数

要加载立即数,直接用LDR伪指令 LDR R0,=#0x12345678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