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LPC213X的从机SPI问题

楼主(2007-05-10):
网上查的资料基本上都是关于LPC213X做从机接收数据的

现在的具体问题是:LPC213X做SPI从机,其他型号的MCU(如增强型51)做SPI主机。如果想从LPC213X也就是SPI从机中读取数据应该如何处理?

我个人认为:主机发送一个写命令,从机的数据就可以交换上来了

难点在于:主机何时要求从机发数据是不确定的,而且从机的SPI中断是在主机数据发送完之后才进入的。这样从机就无法提前预备好要发送的数据。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

网友A:
proudpeo

用一根IO线来同步。

网友B:
非常可靠的D触发

全双工的SPI 还有点不太好处理,我在前面设计中采用D 触发器作为握手信号,双CPU的SPI 通讯。

楼主:
zlgARM

按照您的意思,我的理解是要用从机的外中断来实现同步。

即主机触发从机中断,从机立即进入中断,将主机要求的数据写入SPI的数据寄存器。

然后主机再发送一个写命令就可以读出数据了。

但是这样就占用了一个宝贵的外中断了,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C(2010-10-14):
1# proudpeo 我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主机发送的数据,从机要接收到,再发回给从机,数据不是提前祝备好的,很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