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大家看里,帮帮我

楼主(2007-05-10):
请问:我的ucos使用的是模版,在ucos手册上说“内核自己测试自己”来检查内核是不是有问题,在写用户程序。请问怎么让内核自己测试自己
测试什么项目?

网友A:
whb565938

将您拷贝的源代码放入模板中的文件夹,然后看看编译能不能通过。源代码正确,编译通过的话,一般就不会出问题了。
建议买一本邵贝贝翻译的uc/OS II教材,里面有配套源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