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求助,SmartARM与LCM16×2的连接

楼主(2007-05-14):
刚做完SmartARM2200和LCM240×128的实验,现在想通过不改变端口(外加转换门电路)直接驱动16×2的字符型LCM,却一直无法实现。转换电路在51板子上是好用的(51板子上同时成功的驱动了LCM240×128和LCM160×2),但是在SmartARM2200上不行,请教大家是什么原因?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自己认为是速度不匹配的问题。但是降低了系统时钟,或者改变了BCFG3的WST1和WST2的值,都没有成功。还请大家帮忙分析,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