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easyarm 2131开发板无法isp下载

楼主(2007-05-14):
软件为LPC2000 flash utility v2.2.3,问题如下:
1.软件的下拉菜单无法选择器件,总是LPC2106
2.从来没有连接成功过part id都读出不了。
3.外部晶振必须是某些特定频率(譬如11.0592M)才能下载?
4.能否提供或告知哪里可以找到isp原理图,我不想用板上的部分了。
5.顺便提一下,板上的1205是坏的

网友A:
newdsd

软件方面可以用flashmagic试试,在google搜下,搜索结果的第一个就是了。

ISP原理图和须知方面,建议在本版面先搜索一下ISP。

楼主:
谢谢回复!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