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串口试验的问题:)

楼主(2007-05-14):
基础实验教程上的串口试验发送连续的8个数字,之后显示8个连续的数字。可是为什么我发送了9个连续数字后却出现了下面的这种情况。我知道设触发时不能设9个,可是我想知道,为什么发送了9个时返回的后四位总是第九位数。谢谢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01 02 03 04 09 09 09 09

网友A:
malaohu

您在书上找一找UART溢出错误的知识。
用多组不同数据做一下实验。确认这是一个恒定的规律,否则就是随机的或者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