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no disassembly could be read at the requested address

楼主(2007-05-15):
请教这个错误引起的原因?
使用EasyARM2200开发板。
使用外部RAM调试!用ISP擦除也不行!

网友A:
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

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即使在对SST39VF160进行擦除并编程后就变成这样了,怎么也不能运行程序了

网友B:
我的也一样啊,RAM是好的,就是调试时出错

网友C:
RE

您好。
我们这边使用外部RAM调试并无问题,可否致电我们,一述详情?
020-226443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