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i2c接口上拉电阻问题

楼主(2007-05-15):
i2c接口是不是一定要接上拉电阻啊,要接的话电阻接多大呢,还有给上拉电阻供电的电压应该是几伏呢?高手解救啊!

网友A:
要接,电压与器件供电相同

楼主:
那电阻要接多大合适呢?

网友B:
zgq0901

这些都是规定好了的,看一下典型电路图或者I2C总线协议就明白了。不用迷信所谓高手。
 相关链接:http://www.zlgmcu.com/download/downs.asp?ID=780

网友B:
zgq0901

还请您在www.zlgmcu.com搜索一下I2C。
或者用搜索引擎搜索I2C+上拉电阻。

网友C:
一般是100K

一般是100K拉到器件电源电压,在读写程序的时候注意,两个随机地址单元的读写间隔大概在10ms左右为佳。

楼主:
zgq0901

我用的是LPC2106,用I2C总线带一个设备,设备的电压是3.3V,那我用5.1K的电阻接到3.3V的电压上当作上拉电阻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B:
zgq0901

3.3K左右电阻可以了.
上拉电阻范围在2-10K,这是NXP的推荐值。

网友D:
我喜欢用3.3K~~~

楼主:
大概了解了,谢谢各位帮忙

网友E:
有关于I2C规范的书籍卖!

如果不迷信高手,你可以去购买相关的书籍来看!或责收集philips早些时候的带I2C接口的CPU的datasheet,里面有相应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