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 程序从内部FLASH跳转到外部FLASH执行

楼主(2007-05-16):
我用2214 准备开机后先执行内部FLASH程序 然后跳转到外部FLASH执行程序,该如何实现啊?谢谢!

网友A:
关注!

我也在研究这个问题!

网友A:
还有个问题就是中断向量表如何映射?

网友B:
wlsq910

道理和从内部Flash跳转到RAM里执行程序一样。
中断向量表和代码都可以写到RAM里,再重映射。

楼主:
请教zlgARM 从内部Flash跳转到RAM里执行程序又如何实现呢?怎样将程序COPY到RAM,又怎样启动执行呢?有没有实例程序可以参考?谢谢!

网友A:
zlgARM

我们想知道的就是wlsq910说的!哪怕用简单的伪代码写一个也可以啊!
多谢!

楼主:
这个问题还是比较重要的哦!我现在有个产品 安全密封的 我准备用2.4G无线方式更新程序。所以更新时 必须把程序COPY到RAM中允许。无线下载完成后,再更新FLASH中的程序。

网友C:
re

试一下这样做
程序在RAM中运行,无线下载的时候,将程序放到RAM中的一个大缓冲区中,
下载完成后,将RAM缓冲区中的程序更新到FLASH中,然后软复位/或硬复位,运行更新好的程序/当然 更新后的程序在FLASH里运行还是在RAM中运行,那要根据的程序决定

楼主:
谢谢!这个我知道啊 现在的关键是程序怎么样在RAM中允许

楼主:
我是准备开机的时候 把FLASH程序调到RAM中运行,问题是怎么样实现这一步骤

网友C:
re

你可以参考UBOOT  写的很清楚的,

系统最初上电,程序肯定在FLASH里运行,程序也肯定是烧录在FLASH里的,这就需要在FLASH里的最开始的一小段启动代码来完成代码拷贝的工作。但程序的 运行域却是在RAM中,这样就导致了加载域和运行域地址不同,但UBOOT中,用了一条伪指令 “ADR”  完成了这个操作

楼主:
谢谢!哪里有参考文挡啊?

网友C:
RE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u-boot

网友A:
还是要研究UBO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