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周立功的技术支持

楼主(2007-05-16):
    近段时间一直做LPC2138的开发工作,小公司软件硬件都做,期间碰到问题就给周立功的技术支持打电话,技术支持的态度还不错,只碰到过一次话还没说完技术支持就挂电话的情况,但支持的技术确实有限,只会说不应该有问题,没有碰到过,你检查一下外围电路么之类的话.另外,个别技术支持的自己也搞的不是很清楚,或说的本身就错了.
    还是建议周立功在300问基础上,出一个新三百问,造福初学者.

网友A:
那里也是新手训练营!

网友B:
ebuffalo

ZLG的技术支持不是神。

有的问题必需要调试才能进一步解决。
有的问题,因为受限于提问者的主观视角,因而无法即时给出准确回答。
在这些不利情况下,每次都能立即给出一剑中的的解答是不现实的。

即使我们公司的技术支持确实不懂,也会向立即和其他同事一起讨论,或者马上动手做实验调试。
负责技术支持的同事们每天都在为解决电话里提的问题而奔忙,中断手中项目那是家常便饭。而个人负责的项目完成得慢,是要承受更大工作压力的~

不求尽如人意,但求无愧于心。

ZLG的技术支持当然也需要不断学习,我们的技术支持几乎都在晚上19点以后才下班(从正式下班到加班结束期间不吃饭),少部分要加班到晚上21点。都是在学习,或者加班赶项目,毕竟白天的技术支持是要耗费时间和精力从而影响了个人负责的项目模块的进度的。

楼主:
TO ZLGARM

我说的是事实,这似乎跟"ZLG的技术支持不是神"没有关系,ZLG的技术支持肯定不是神,不用声明的,除非潜意识里以为自己是神!我只是希望周立功能把近两年网友提问中有代表性的问题汇总出来,出个新三百问而已.

网友B:
ebuffalo

所说的“神”。
其实本意是说明一些用户在咨询时心态过于急切了,潜意识里期望我们能排除万难,但实际上不能每次做到,所以用户会有各种不满。如果用户能理解到电话技术支持的局限,也许就不容易有情绪。

至于您说的“只会说不应该有问题,没有碰到过,你检查一下外围电路么之类的话.”,我想不是事实,这样说太过偏颇——毕竟我就在这里,看着同事们繁忙地接着一个又一个电话。
当然如果您认为事实就是这样,那也是没有办法。
技术支持这方面,同事们一直都是很努力的,所以,也请多提建设性的意见,我想大家都乐意接受并不断据此完善自己,以更好地服务大家的。

网友A:
我也是做技术的,能理解你们的辛苦!

想了想,大部分人都有你们的FAQ,比如说论坛现在仍旧有很多的问题,如果可以把常见问题的解决方式整理一下,放在开始的几个帖子下,或者用其它的方式公布,效果我想会好些。

网友C:
泛泛而谈:我们公司的技术支持是因为他没能力开发

所以转到支持岗位,有能力的都上研发岗

网友B:
nj手术刀

ZLG公司恰恰相反。
您可能不相信,广州致远公司里的开发部经理、整个致远公司的副总甚至周工本人,都要做技术支持。

谢谢冰河的理解。
您们的意见,ZLG的人都会看到,请相信我们会认真考虑您们的建议。

网友D:
re

 楼上的说法可能只是在你们公司。。。。很多技术支持的技术很牛的,TI的技术支持月薪在15K以上的。。

网友B:
RE

对于楼主和冰河的建议,个人的看法是:“只要善用搜索,根本不需要再出一个FAQ。”

从我本人在论坛上的技术支持经验来看,我可以负全责地说,绝大多数概念性常识性的问题都能在网上找到答案。

而使用故障之类的问题,比如HJTAG用不了之类,可以直接致电我们公司即可解决。

另外的一些功能设计的问题,比如如何实现代码搬运、如何做什么毕业设计、如何设计一个电路等……
其实这些问题按理说不应该由我们公司的人解决,这些问题往往是需要很多时间和精力去做的,所以不能无条件帮您们开发一个项目或者写一个程序,否则本身的工作将无法进行,并且被切得支离破碎。
如果一定要我们“代工”或者进行进一步的技术支持,可能您们需要联系我们的销售。
但是,即使是一个“设计”问题或者“故障”问题,绝大多数也可以转换成为经典问题,或者实际上就是经典问题的变种和组合,然后再通过搜索来找到解决思路。有了思路,一般就可以自己动手解决了。

个人见解,所谓的高手,其实并不是什么都懂无所不知,您问他一切,他都能从思路到实现细节都答得十分详细,他只是总能找到问题的解决思路,并且迅速洞察到问题的关键。但这不等于,能马上把所有细节都说出来,他一样也需要进一步地查询资料,做试验等,才能真正明确各种细节。

其实对于那些不愿意自己去查询资料解决问题的朋友,高手所能起到的作用也很有限,即使他厚道,他愿意包办代替所有细节,也很快会被累得一塌糊涂。何况沟通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多人都说不清楚自己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别人看他的提问如看天书,高手如果要花这么多时间在拉锯式的“你这个是什么意思?”式问答上,去理解对方说什么意思,也很快会受不了。盖因人的耐心和精力确实有限。

如果提问能简明扼要,提到点子上,而不是动辄让别人给源代码,给出一切实现细节,得到高手指点的机会反倒会更多,成长也更快。

其实在产品配套光盘里,对我们所负责的技术支持范围已经说得很清楚,哪个朋友有兴趣可以把它复制到网上来给大家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