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热插拔问题

楼主(2007-05-16):
一般FPGA的厂商都会对其产品的热插拔(一般是板级)特性做介绍,不知NXP单片机支不支持热插拔?手册上没有看到。

网友A:
flyicdsp

请致电单片机技术支持。
020-22644361。

网友A:
flyicdsp

本版面不支持NXP单片机,类似问题请去ZLGMCU。

但是,个人看法:
单片机往往集成了诸多片内外设。而片内外设的引脚是否支持热插拔不好说。据我所知,至少NXP单片机的I2C引脚是不支持热插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