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EasyARM2210板子带的CPU PACK是否支持LPC2214?

楼主(2007-05-16):
我的2210给烧掉了,今天把原来的2210给弄下来了,顺便把公司里面一块板子上的2214给弄上去了,我叫的是个专门做这方面工作的同事,操作过程应该没问题,可我在ISP的时候只能认出2214的型号,其他的比如RAM,FLASH数据都读不出来,显示不能与目标扳交流,烧写启动程序的时候不管是INCHIP还是OUTCHIP都提示扇区擦除错误,换上2210的PACK就什么问题都没

我在ZLGMCU上找到资料的时候说是支持2214的,难道是CPU坏了吗?如果是坏了,我该怎么证明它是坏的?

楼主:
我没有什么电话

我在深圳只有南昌的手机号码,打电话不方便,能否直接说下能不能?

网友A:
chenzhixin

您好。
因为硬件设计由该同事完成,他比较清楚情况,所以才建议您直接拨打。
网上技术支持毕竟不能保证及时回复。您要是不介意回复速度,那就没关系。

答复如下:
可以换2214上去,同一系列的AMR7 CPU 引脚和引脚接法是向下兼容的。

网友B:
我就用过

可以用的

楼主:
xiexie

估计是吹下来的时候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