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如何使用内部flash永久性保存参数?

楼主(2007-05-21):
我想问的是,在没有外部RAM,ROM扩展的情况下,我可以使用那些地址段?为什么?
请高人指点.

网友A:
什么型号的芯片?只要可以写,又不破坏原来的程序即可

也可以外接I2C的EEPROM,也不麻烦。

楼主:
如果确实想用内部的,怎么半?

网友B:
看看IAP的资料吧

ZLG网站上有

网友C:
00说得很清楚了,哪里都可以,只要不与你的程序冲突即可

网友D:
对的,IAP编程

网友E:
感谢!那怎么判断一定不会与程序冲突呢?

网友F:
看看你的程序有多大啊,也不要占用顶端的RAM就可以了

网友A:
你可以将一部分ROM保留起来,要注意的是至少一个扇区

不然没办法擦除

网友G:
楼上的,请问

请问如何保留一部分的flash啊,就是如何划分才不会被程序所占用呢?用什么语句啊?和c语言一起编程能直接用么?

网友G:
大侠们,继续啊!

请问一下在keil uvision3编译环境下,如何调用iap函数呢,我照着周立功上面的例子在c语言程序中加入如下一段程序,可是根本编译不过阿,有谁做过这方面的,请指教,我就是想向flash中保存数据,读数据啊,555怎么这么难呢
#define IAP_FCCLK 48000
#define IAP_ENTER_ADR 0x7ffffff1
INT32U paramin[8];
INT32U paramout[8];
main(void)
{
//
*****
 SelSector(15,15);
 EraseSector(15,15);
 SelSector(15,15);
 RamToFlash(DestAdrr,src,512);
 while(1);

}
INT32U SelSector(INT8U sec1,INT8U sec2)
{
 paramin[0]=IAP_SELECTOR;
 paramin[1]=sec1;
 paramin[2]=sec2;
 (*(void(*)())IAP_ENTER_ADR)(paramin,paramout);
 return(paramout[0]);
 }

INT32U EraseSector(INT32U sec1,INT32U sec2)
{
paramin[0]=IAP_ERASESECOTR;
paramin[1]=sec1;
paramin[2]=sec2;
paramin[3]=IAP_FCCLK;
(*(void(*)())IAP_ENTER_ADR)(paramin,paramout);
return(paramout[0]);
}

INT32 RamToFlash(INT32U dst,INT32U src,INT32U no)
{
paramin[0]=IAP_RAMTOFLASH;
paramin[1]=dst;
paramin[2]=src;
paramin[3]=no;
paramin[4]=IAP_FCCLK;
(*(void(*)())IAP_ENTER_ADR)(paramin,paramout);
return(paramout[0]);
}

网友E:
我再顶一会!!

网友H:
很容易的 可以参考C:KeilARMFlashLPC_IAP_128LPC_IAP_128.Uv2

网友G:
大哥,谢谢啊!

太谢谢了,我还没有看呢,看看有不明白的再问你啊!

网友G:
还是存在些问题!

我现在是用仿真器可以看到我的数据已经写入相应的FLASH扇区内了,问题是,问什么我使用别的程序上电去读这段地址时发现相应FLASH扇区内的数据变了呢?这是为什么呢,FLASH应该是掉电保存的不是么?
大家帮帮我啊!

网友G:
呵呵,问题已经解决的

是我自己设置的仿真器的问题!呵呵呵呵,谢谢大家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