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希望周立功公司的服务态度改善

楼主(2007-05-21):
刚刚发生的事情,超级郁闷。
在帮客户设计一款lcd单片机,用到了温度,因为这个芯片没有ad,要读温度本来是想采用电容充放电的方式,最后为了简单想想不如采用数字温度传感器。
google搜索到了zlg的LM75A,因为经常到21ic,对老周的印象很好。还去听过老周深圳的讲座。并且老周上次讲过技术支持培训等等,支持应该不错。

     于是电话打过去,总计接到,问是自己用还是贸易,我说自己用,她给我一个手机号,我觉得麻烦,就说找贸易的吧。最后给了贸易的电话。这个时候感觉他们公司的人员态度一般,没有想象的好。于是给贸易的打了电话,
说明了情况,他问我量多少,我说有4款产品,都会用到,每款产品每个月
有10k的量。(产品目前已经在出货,因为之前的芯片价格高才转而重新让我们帮他们设计,工厂是2000多人的大工厂),他就说3块多,我说价格以后是否可以降,结果他口气就不太好了,说“你这么大的数,有量的时候再谈吧”(注:认为我在说大话,量不可能这么大)口气已经差了很多,我说我现在产品设计阶段,我要提前先知道量大的时候是否会便宜,或价格可以是多少,我才能设计到产品里面啊,不如设计出来客户骂就麻烦了。结果他更不耐烦了。
我想算了,就挂电话了。

     本来我的题名是:“周立功公司的服务态度真的很差。”,但是写完之后觉得那样的话不太公平,毕竟我只是见到一个,不能把老周公司全部否定。
所以改为“希望周立功公司的服务态度改善”。

    不过我以后可能不再可能选择老周公司的产品了,希望老周公司能做的更好。
     如果有做数字温度传感器的朋友介绍几个性价比好的数字温度传感器。
     谢谢。

网友A:
如果情况确实如此,我感到万分的惭愧!

    我们公司已经做了这么多年,居然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谢谢!

网友B:
楼主这么强呀??牛!!!

“帮客户设计一款lcd单片机”?? 中国有这么牛的人,设计单片机??还带LCD驱动。。。

网友C:
一个巴掌拍不响,客户不是上帝,供应商也不是皇帝,大家

相信如果大家都能有这种态度,很多事情都很好办了。

网友D:
R

“平常人
一个巴掌拍不响,客户不是上帝,供应商也不是皇帝,大家是平等的”

错,客户就是上帝,这又不是吵架,不要乱套了。敢于承认就等于进步,如果连这点勇气都没有,那岂不是更加悲哀!

网友C:
如果客户是上帝,那么供应商是什么?是臣民?是奴隶?还

为什么不能平等呢?

很多矛盾都是因为这种不平等的思想所引起的。

很多时候消费者和客户处于弱势地位,被供应商和厂商欺负,这是由于不平等的关系所造成,但这不应成为另一种不平等关系的借口。

网友E:
为老周说句公道话

前段本人用LPC2220做了一个产品,与老周深圳这边的人接触过几回。服务方面,感觉做得还可以。见过的业务员,都比较年轻,做事挺认真的,还懂点技术,在开发过程中帮得了不少忙。这一点我非常喜欢。不像其它公司,出问题都不好找人。
有点不好的地方,就是做事太死板,不够滑,好像事事都按规按矩的,比如想要他们送点样品什么的,都做不了主。我还记得当时样品都急得要命了,结果他们还要这个审批那个审批,搞个一整天才行,让我们哭笑不得。这也不知是老周不放权限,还是有其它原因。老周应该让业务员在这个方面提升一下会比较好,让他们变圆滑一点。
总体上在众多业务员当中,还是比较喜欢老周公司的。对于LZ所遇到的情况,应该比较少数。至少我接触过的几个小伙子,人真的是蛮不错。
实在话,近段本人是得了老周公司的不少好处,因此在这帮他说句公道话,当是回报吧。因为我们公司的出货量不大,拿不了他们多少货,有点过意不去。呵呵,希望不会因此而得罪LZ。

网友E:
另外,LM75AD是款不错的温感。建议LZ考虑。

我用过,3块钱应该是1K用量的价格,因为我们就是有时候也差不多拿这个数量。可能就如LZ所理解的,“认为我在说大话,量不可能这么大”,他们不想报出最好价格。芯片在不同用量级别确实有不同价格,这是行规。
如果觉得老周他们给的价格差,LZ可以找别人拿。但我觉得LM75AD做温感还不错,值得考虑。

网友A:
说句实在话,公司大了不能象过去那样随意了,有时就不方

    特别的价格是按照实际的订单来报的,半导体公司也是拿到我们的订单之后才根据具体客户给价格的,而且首先订货时给的是一个高一些的一般的价格,只有等货卖出去之后的下一个季度才能够返回利润,这是半导体公司对代理商通常规范的管理体系。
    根据这个帖子,我们立即召开了内部会议,检讨这一事件的经过,我们决定下一阶段对员工进行“礼仪”方面的培训,以改进服务的态度,提升员工的亲和力。

楼主:
不是设计单片机,是设计一款lcd单片机的产品。

To:stuarm
不好意思,说错了,是这个产品用到了带lcd驱动的单片机。
选择的芯片是中颖的SH67P54.因为这个芯片没有ad,而产品要测试温度。
本来用rc来测,但是因为实在案子较多,不想这么麻烦,才选择传感器。
另外:
关于客户是不是上帝我也不多说,我也没有认为我就是上帝,只是感觉想多了解一些产品的信息,同时可以和老板报告整个产品的成本。(这款产品绝对可以保证10k/月以上的量),所以才这样说的。
    供应商和客户是平等的,但是我认为很多时候卖东西卖的就是服务,我也是做方案的。举个我们公司的例子,客户为何选择我们的产品?客户自己感叹,先不管我的产品真正的性能如何,首先支持绝对没的说,这个从他们的厂长到工程师一致认为。因为公司给他们公司供芯片,我们的出了问题,随叫随到,及时解决,而其他家的一个小程序修改都要好几天。而正是这次全方位的服务征服了这个客户。很多单子都转用我们的芯片。量都是非常的大。
    我觉得你把客户当成上帝,客户也不会把你当成臣民,客户也是人。人与人之间也是无相帮助,我们帮客户快速解决问题,等于帮客户赶交期,客户心中也很感激,关系自然就融洽了。

     对于这个帖子,老周这么重视。还是很佩服的。相信老周的公司会更好。
虽然我们公司也是做这个的,但是因为我也是一个工程师,可能对报价等业务
上的事情了解不多。所以言辞过激。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