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SD卡的I/O口读写程序

楼主(2007-05-21):
void SPI_SendByte(INT8U byte)//向SD卡送入数据
{
    INT8U i ;

    for(i=0;i<8;i++)
    {

        SPI_SCK_CLR() ;//时钟置底
        if(byte&0x80)
            SPI_MOSI_SET() ;//输出置高
        else
            SPI_MOSI_CLR() ;//输出置低
        Delay(5) ;
        SPI_SCK_SET() ;//时钟置高
        Delay(10) ;
        byte<<=1 ;

    }

}

INT8U SPI_RecByte(void)//从SD卡读入数据
{

    INT8U i,  get_char ;
    for(i=0; i<8; i++)
    {
        SPI_SCK_CLR() ;//时钟置底
        Delay(10) ;
        SPI_SCK_SET() ;//时钟置高
        get_char |= SPI_MISO_GET() ;//从SD卡读取一位
        if(i<7)
        get_char <<= 1 ;//左移
        Delay(10) ;

    }

    return get_char ;
}

上面是用I/O口来读写SD卡的程序,请高手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先谢谢了!

网友A:
SD卡的文件系统是什么结构的?

请问这位朋友,SD卡的文件系统是什么结构的?或者说是什么格式的(相比我们常见的FAT和ntfs)

网友B:
默认是FAT12或FAT16,也可以格式化成其他格式,如FAT32

楼主:
问题解决

原来是读的函数中,get_char没给初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