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这个符号就是IF ...ELSE...的简写吧?

楼主(2007-05-22):
[ {CONFIG} = 16
THUMBCODE SETL  {TRUE}
     CODE32
THUMBCODE SETL  {FALSE}
   ]

[]这个符号就是IF ...ELSE...的简写吧?

网友A:
是的

是armasm的符號約定

楼主:
在程序中不可用吧

  但它的使用范围是不是有限制,在程序中不可用吧

网友A:
在armasm環境寫asm文件時後可以用

因為其就是armasm的符號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