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周工:关于SMARTARM2200上的TFT LCD改装为4.5英寸的触摸屏

楼主(2007-05-28):
本人买了个4.5英寸的触摸屏,想把它改装到我的SMARTARM2200上,请教周工这是否可以改,如果可以,那用什么办法改呢.

网友A(2007-07-31):
re:改装为4.5英寸的触摸屏

应该可以吧,读到的触摸屏坐标值大概减去你安装4.5英寸的触摸屏的物理偏移坐标值即可,或者修正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