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LPC2292标准端口管脚高、低电平输出电流的一个疑问

楼主(2007-05-28):
根据LPC2292的芯片手册,其标准端口管脚高、低电平输出电流最小值都是4mA。
  其中输出高电平时其最小输出电流是-4mA,我理解是指电流方向为流入。
  低电平时最小输出电流是4mA,那电流方向就是流出。
  这样就带来了问题:
  如果将某个引脚作为输出口,外接10k下拉电阻。则当引脚加高电平时其输出电压为3.3v,可是其上电流为0.33mA电流方向为流出。引脚加低电平时几乎没有电流。这将无法保证其最小输出电流是4mA。结合具体应用,在easyarm2200中(我的理解中LPC2210和LPC2292的标准端口管脚特性是一样的),LPC2200和8019以及LCD等5V外围器件I/O口连接时,都是在对应两引脚间加了470欧电阻。这样的话,如果引脚输出高电平,同时保证4mA方向向MCU的电流时可以保证外围器件引脚电平为3.3V+4mA x 470Ω = 5.18V ≈ 5V。但如果是输出低电平,还要保证其上最小电流是4mA,则外围器件引脚会出现0V - 4mA x 470Ω = -1.88V的电平。这种电平是无法接受的吧。

最大的问题不是在于电流的方向
而是在于输出电流如何按照芯片手册保证它的最小值为4mA。在我看来这是无法保证的。

  是不是芯片手册有误,还是我的理解哪里有问题,希望达人释疑!!

网友A:
你理解错误

楼主:
问题补充

最大的问题不是在于电流的方向
而是在于输出电流如何按照芯片手册保证它的最小值为4mA。在我看来这是无法保证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个

楼主:
在这里

根据zlg翻译的数据手册LPC2292_2294-03_cn.pdf第31页:

符号    参数             测试条件         最小 典型[1] 最大 单位
IOH 高电平输出电流 [7] VOH =VDD(3V3)-0.4V  -4   -     -    mA
IOL 低电平输出电流 [7] VOL = 0.4V           4   -     -    mA

LPC2292的英文数据手册LPC2292_2294_01.pdf第29页:

Symbol Parameter                 Conditions       Min Typ Max Unit
IOH   High level output current  VOH = V3 - 0.4V  -4   -   -   mA
IOL   Low level output current   VOL = 0.4V        4   -   -   mA

这里得出的结论

楼主:
那位大大能回答我一下么??

楼主:
的确如此!!

不知道周工可否给我们释一下疑呢??

楼主:
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么??

网友B:
主要是数据手册的问题

向ATMEL 和MICROCHIP的都有很详细的资料用起来很方便的

楼主:
数据手册说的不是很清楚

up!

网友C:
LZ理解错误

输出高电平时,至少能输出4mA,当然根据实际的负载情况,你只让它输出1mA也没关系。
同理,输出低电平时,至少能灌入4mA;

网友D:
那个最小值是最小能输出那么多mA,而不是使用时最小要那么mA

实际使用时, 电流越小越好,这就是为什么要求器件的输入阻抗越大越好。

这个值跟扇出系数有关。由于CMOS电路的直流输入阻抗很高,所以在直流状态下,
虽然只有4mA的电流驱动能力,也可以驱动很多个CMOS输入端.

举个例子来说,
假如输出大于3V算高电平,那么输出电流为0时,输出为3.3V,随着输出电流的增大,
输出电压就会慢慢下降。当输出电流为4mA时,输出电压就会小于3V,从而变成低电平。
所以你的负载电流不能大于4mA,但是可以小于4mA.

驱动能力大小之所以有最小,典型,最大,是因为生产器件的时候有离散性。而如果
你的负载电流小于最小值,那么肯定不会过载。这好比一群人挑担子的能力,有些人
能力弱,有些人能力强,还有大部分处于平均状态。如果你设计的担子让能力弱的人
都能够负荷得起,那么其它的人肯定都不在话下了。

楼主:
多谢各位:)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