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36新的D版本RTC问题好像还是没解决,一定要用外部PCF8563

楼主(2007-05-28):
(无正文)

网友A:
re

一般晶振外壳接地会减少干扰;
D版本是有很大的改善了,估计可能是焊接中没控制好温度造成击穿的,控制好这个会减少故障的;听说那两个管教很容易坏

网友B:
保险一点的系统的RTC,都是外扩的。

如果你的系统对RTC要求较高,根本不用考虑,直接外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