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2132在干扰下死机,reset后很多io都乱来了,重新开电又可以正

楼主(2007-05-29):
2132在干扰下死机,reset后很多io都乱来了,重新开电又可以正常:

我们一个产品的工作环境比较差,有10个交流接触器,1个变频器,一天会死几次机,用lpc2132的内部看门狗一点用都没有,复位不了。后来过去客户那里测试,发现用手动复位cpu可以重新工作,但一些io口就出问题了,变成了长期输出高电平,控制不了。

正在改版加外部看门狗max706,解决死机的问题,但想想加了看门狗还是有io用不了,再不行就只能换抗干扰能力强一点的cpu了,或者用看门狗直接切断vcc电源,但这样做改动不知道还会不会有其他问题。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否lpc芯片的问题,或者不用加外部看门狗有更好的解决办法,望周立功技术支持一下

网友A:
屏蔽 接地 隔离 滤波

phi的器件抗干扰还是可以的,个人10多年的使用经验,非托。

网友A:
当然测试器件除外

网友B:
和程序写法也有很大关系

    和程序的写法也有很大关系,抗干扰是一个系统的工作,硬件是基础,但是软件的可靠性绝对是重要的,从现象看起来,是不是你的初始化代码写的有问题,GPIO没有初始化,而是使用的复位时默认的,冷启动可以这么用,热启动的时候就可能要出问题了,所以,写程序的时候不要偷懒,一定要多考虑异常情况,不要以为功能实现就万事大吉了。
    另外,CPU有BUG也有可能,但那是你控制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