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为什么任务不能调度(附源代码)

楼主(2007-06-04):
/****************************************Copyright (c)*******************
* 功能:LED数码管显示0-F字符
* 说明:将跳线器JP3、JP4、JP7短接。
****************************************************************************/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stdlib.h"

#define    TaskStkLengh    64            //定义用户任务堆栈长度
#define LED  (1<<24)

OS_STK    TaskStk [TaskStkLengh];        //定义用户任务0的堆栈
OS_STK    TaskStk1 [TaskStkLengh];    //定义用户任务1的堆栈
OS_STK    TaskStk2 [TaskStkLengh];        //定义用户任务0的堆栈
OS_STK    TaskStk3 [TaskStkLengh];
OS_STK    TaskStk4 [TaskStkLengh];        //定义用户任务0的堆栈
OS_STK    TaskStk5 [TaskStkLengh];

void     Task0(void *pdata);            //Task0 任务0
void     Task1(void *pdata);
//void     Task2(void *pdata);
void     Task3(void *pdata);
void     Task4(void *pdata);
void     Task5(void *pdata);

OS_EVENT *MyBox;
OS_EVENT *MyQueue;
void *MyDatQueue[16];
INT8U *Data;
//INT8U Time=0;
/* 此表为0--F的字模 */
INT8U DISP_TAB[16] =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

/****************************************************************************
* 名称:DelayNS()
* 功能:长软件延时
****************************************************************************/
void  DelayNS(uint32  dly)
{  uint32  i;

   for(; dly>0; dly--)
      for(i=0; i<50000; i++);
}

/****************************************************************************
* 名称:HC595_SendDat()
* 功能:向74HC595发送一字节数据
* 入口参数:*dat        要发送的数据
* 出口参数:无
* 说明:发送数据时,高位先发送。
****************************************************************************/
void  HC595_SendDat(INT8U dat)
{
   IO0CLR = SPI_CS;                // SPI_CS = 0
   S0PDR= dat;
   while((S0PSR&0x80)==0);
   IO0SET = SPI_CS;                // SPI_CS = 1,输出显示数据
}

        /* 主函数 */
        int main (void)
{
    OSInit ();
    OSTaskCreate (Task0,(void *)0, &TaskStk[TaskStkLengh - 1], 0);
    OSStart ();
    return 0;
}

         /*任务Task0*/
        void Task0    (void *pdata)
{
    pdata = pdata;
    Data=DISP_TAB;
    OSTaskCreate (Task1,(void *)0, &TaskStk1[TaskStkLengh - 1], 1);
    //OSTaskCreate (Task2,(void *)0, &TaskStk2[TaskStkLengh - 1], 2);
    OSTaskCreate (Task3,(void *)0, &TaskStk3[TaskStkLengh - 1], 3);
    OSTaskCreate (Task4,(void *)0, &TaskStk4[TaskStkLengh - 1], 4);
    OSTaskCreate (Task5,(void *)0, &TaskStk5[TaskStkLengh - 1], 5);
    //MyBox=OSMboxCreate((void *)0);
    //MyQueue=OSQCreate(&MyDatQueue[0],16);
    TargetInit ();
    PINSEL0&=~LED;
    IO0DIR|=LED;
    for(;;)
    {
      /*for(Time=0;Time<16;Time++)
       {
        *Data=DISP_TAB[Time];
        OSMboxPost(MyBox,Data);
       //Time++;
       //OSQPost(MyQueue,Data);
       //OSTimeDly(5);
       //HC595_SendDat(DISP_TAB[Time]);
       IO0SET|=LED;

       OSTimeDlyHMSM(0,0,10,0);
       }*/
       HC595_SendDat(DISP_TAB[10]);
       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
    }
}

      /*任务Task1*/
       void Task1  (void *pdata)
{
   // INT8U *Disp;
    //INT8U err;
    pdata=pdata;
    for(;;)
    {
       /*  Disp=OSMboxPend(MyBox,0,&err);
         IO0CLR|=LED;
       // Disp=OSQPend(MyQueue,2,&err);
         //OSMboxDel(MyBox,OS_DEL_NO_PEND,&err);//没有信号量时删除邮箱
        HC595_SendDat(Disp);    // 输出LED显示数据
          // if(Time>=10)  OSTaskSuspend(OS_PRIO_SELF);
        DelayNS(40);            // 延时

        //OSTimeDlyHMSM(0,0,1,0);
        OSTimeDlyResume(0);*/
        HC595_SendDat(DISP_TAB[1]);
        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
    }
}

void  Task3 (void *pdata)
{
   pdata=pdata;
   for(;;)
      {
         HC595_SendDat(DISP_TAB[3]);
         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
      }
}

void  Task4 (void *pdata)
{
   pdata=pdata;
   for(;;)
      {
         HC595_SendDat(DISP_TAB[4]);
         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
      }
}

void  Task5 (void *pdata)
{
   pdata=pdata;
   for(;;)
      {
         HC595_SendDat(DISP_TAB[5]);
         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
      }
}

楼主:
继续

在运行的时候,当运行到任务5时,便跳转到空闲任务,之后就出不来了,不知是何原因,还请高手指教。还有,系统延时的时间该怎样计算?好像延时很重要,我试过只开两个任务,当延时时间合适时,任务可以很好的运行,但当我把延时时间改动一下,任务就不能运行了。摸索了几天,还是得不到要领,请高手明示,谢谢

楼主:
RE

谁可以帮帮我啊?谢谢啦

楼主:
想请问下是不是系统时钟源还要自己初始化的?

想请问下是不是系统时钟源还要自己初始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