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想用iap实现这个想法,不知道能行否,大侠帮忙看看~

楼主(2007-06-04):
做了一个液位计,在初次运行时需要手动输入(键盘)一个初始液位值,现在想通过iap把这个初始值保存到flash中去,除第一次运行时需要输入,以后若断电再开时就可以从flash中把这个数据直接读出来,而不用手动输入,不知道IAP能不能实现?

网友A:
肯定行的!!

肯定可以的!!你把写FLASH的那段代码在上电后放到RAM中运行就行了!!
我现在在程序中已经加了IAP的代码,当串口接收到某个命令时,执行IAP操作。
运行的很正常,以前用单片机也做过类似的程序,效果还不错,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