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LPC2292外部FLASH启动不了?

楼主(2007-06-05):
仿照EasyARM2200做了一块板子,跳线和2200上面一样的,可是程序烧到我自己的板子的外部FLASH中跑不了,烧到试验板上可以(2210)。
BANK0  FLASH
BANK1  RAM

仿真的时候上面条件互换可以调试。
烧写的时候选择RelOutChip,使用JTAG烧写下去,重新启动没反映。
请教ZLG 对于2292是不是我还少什么起动条件呢?

网友A:
完全没有什么条件的

仿照EasyARM2200做了一块板子,跳线和2200上面一样的,如果全部硬件连接跟EasyARM2200一样的话,这跟用LPC2210还是LPC2292是没有关系的。肯定是你自己做的硬件有某些问题,不相信的话,可以将2292焊到EasyARM2200上,试试是不是这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