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smartARM2200的lcd与usb是否有引脚冲突?

楼主(2007-06-05):
    我使用的是SmartARM2200,我把LCD和U盘读写模块放在一起,在RAM中调试是正常的,但放进去Flash中时,U盘读写模块是正常的,但LCD显示不了,请较以下两个问题:
1、会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2、是引脚有冲突吗?如果是,一般的解决思路是什么?

楼主:
问题重述

我的usb模块是正常的,不管在片外ram,或flash,但是lcd显示就有点问题。我直接用我写的程序下在到片外ram,或flash,lcd都不能显示,但如果我先运行一下试验提供的程序,在不掉电或重起的情况下,再运行我的程序,lcd就能显示了,请问那位遇到过相关的情况,以及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问题解决了

原来是startup.s这个文件没修改,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