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ADS问题

楼主(2007-06-06):
我在ADS中观察变量值时,对于全局变量发现鼠标指到变量上就会显示其当前值,而局部变量就不行。并且对一个全局变量采用3条语句赋值时,只有最后一条执行完才能够鼠标指到变量上就会显示其当前值,而前两条就不显示,想问一下别人遇到这种情况没有?该怎样解决

网友:
re

全局变量是有固定地址的,所以你用鼠标指上去就能看到变量值,而局部变量当你还没有运行到当前函数时,地址是不可感知的,所以看不到变量值.
全局变量附值一般是通过寄存器间接寻址,所以必须在最后一条执行完才能修改掉RAM的值!

网友A:
连续给变量赋值的问题

连续给一个变量赋值而这个变量又没有使用,实际只有最后一个赋值有效,编译器可能会把前几个无效语句隐掉。
如果调试的时候想看到每一次赋值的结果,可以在每次变量赋值后,把变量作为参数调用一个函数,就可以看到变量的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