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使用IAP时关中断的问题

楼主(2007-06-06):
iap, ps, rc, RS, TE
请问,在使用IAP时关中断是指的什么含义
是在VICIntEnClr中设置为0xffffffff
还是通过程序状态寄存器中设置
通过disnableIRQ()
{__ASM
   MRS R0,CPSR_c
   ORR R0,R0,#NOINT
   MSR CPSR_c,R0
}
这种方式来关闭中断

网友:
re

指的是当你使用IAP编程期间需要关闭中断,这样是为了使不打断编程FLASH时的时序.
使用disnableIRQ()
{__ASM
   MRS R0,CPSR_c
   ORR R0,R0,#NOINT
   MSR CPSR_c,R0
}这种方式更好,因为恢复中断也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