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RTL8079AS驱动的开发!

楼主(2007-06-07):
大家好,我最近在easyarm2200开发板上开发RTL8079AS的驱动,操作系统为NUCLEUS ,在我每次单步调试的时候,从MEMORY窗口观察映射寄存器的值,每次执行WritetoNet函数写相关寄存器的值时,相应的寄存器的值没变化,而是0x83400010的值一直在10和20之间变化,请问是什么原因,望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在我的启动代码也设置了BCFG3为0x10001460,请问还有其他地方需要设置的吗?

网友A:
原因很多了,

    比如:easyarm2200的地址线接法;中断问题;初始化问题;读写不是同一个寄存器问题等等。其他所有相关寄存器都要正确设置。

    我们已经在easyarm2200上成功开发过ecos、u-boot、VxWorks等的网络驱动,你可以到www.armecos.com买个ecos for easyarm2200增值包,然后读出寄存器的值对比一下。还可以用redboot调试NUCLEUS程序,我们开发VxWorks就是用这个办法。en,感觉网络驱动程序挺难做好的,有个稳定的环境能够事半功倍。

楼主:
好象还没得到答案啊

我在开发板上做的啊,操作系统能跑起来,我想初始化应该没问题,因为我单步看初始化寄存器的值的时候都是对的,但就是地址为0x83400000的时候有点不正常,谢谢楼上的回复,希望能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B:
别人只能告诉你思路,答案需要你自己找

地址线的接法。ARM的哪个地址线接8019的A0。
用的哪个ARM中断。
8019要在CR中设置page的,是否正确。
并不是所有外设的寄存器都适合用MEMORY窗口来读的,因为不一定是直接memory_map的寄存器,这样可能会影响时序。所以你最好把寄存器的指读到变量里,再察看。
8019有两个寄存器存的是CHIP ID,能够用来确认你的读操作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