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3XX系列的ADC是否可以直接用于触摸屏控制?

楼主(2007-06-11):
S3C2410内部的10 BIT ADC可以用于触摸屏控制。LPC23XX内部也集成有10BIT ADC,不过从ADC模块的功能上看,并不能直接用于触摸屏控制。不过是否可以用4条IO口线与ADC模块配合,实现触摸屏的控制呢?不知道周工试过没有?4条IO口线用于控制外部的MOS开关。
在有些应用中,ADC不一定需要,但需要使用触摸屏作为交互手段。如果选用LPC23XX或其他LPC系列的ARM控制器,ADC的功能就被闲置。反而要在外部接一片ADS7846来作触摸屏控制。因此物料成本增加了。如果LPC内部的10BIT ADC配合4条IO口线可以实现触摸屏控制,那么可以节省物料成本。
我觉得ADS7846的功能就是一片12BIT ADC+触摸屏驱动源切换功能组合而成。
以前也有人问过这样的问题,不过ZLG没有回答

网友A:
肯定可以

我用过LPC213X的ADC做触摸屏控制
用I/O口控制选通xy坐标
还要用一根中断
平时接在中断模式下

中断模式:X-,Y+ 悬空
          X+接50K到VDD,Y-接地
读X通道: X+接VDD,X-接地
          Y-悬空,读Y+值
读Y通道: Y+接VDD,Y-接地
          X-悬空,读X+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