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求救:LPC2292 isp问题

楼主(2007-06-12):
   自己做了块LPC2292的应用电路,但总是读不了芯片的ID,
 复位电路没有问题,串口没有问题,晶震也没有问题,P0.14拉低
了,但 老是读不到ID,已经两个星期了,人已经崩溃,
  有没有同行遇到相同的问题,怎么解决的。 我想重新画板的话,
应注意什么问题???? (boot1,boot2管脚是拉高的)

网友A:
请注意一下io口的状态是不是不合要求

比如p1.20要保证在复位时要为高电平(用个上拉电阻到高电平)。你可以具体看一下手册,再试一下。